华网智能带你看懂透雾技术

楼主(2016-10-20):
华网智能带你看懂透雾技术

目前已知的透雾算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非模型的图像增强方法,通过增强图像的对比度,满足主观视觉的要求来达到清晰化的目的;另一种是基于模型的图像复原方法,它考查图像退化的原因,将退化过程进行建模,采用逆向处理,以最终解决图像的复原问题,接下来让华网智能带我们一起看懂什么事透雾技术。

    电子透雾与光学透雾的区别一、电子透雾技术

当安防需求从被动检测发展为主动防御,智能分析依赖的各种图像处理算法变得举足轻重起来,其中透雾处理集合了多种图像算法,是较为重要的一类图像处理技术。目前华网智能已知的透雾算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非模型的图像增强方法,通过增强图像的对比度,满足主观视觉的要求来达到清晰化的目的;另一种是基于模型的图像复原方法,它考查图像退化的原因,将退化过程进行建模,采用逆向处理,以最终解决图像的复原问题。

为了得到更好的处理效果,华网智能会增设专门的图像处理芯片,可自动侦测图像的密度,最大限度地保持图像信号的细节,实现彩色增强、反差增强、边缘增强、对比度增强和亮度增强,并进行密度分割、去模糊等运算,使不同场景下的摄像画质得到明显提高,达到透雾的目的。而根据厂家的能力与研发选择,会分别选择在DSP或FPGA等不同芯片上进行相应处理。

芯片会实时读取视频流信息,华网智能通过对比参数判定是否需要开启透雾模式,也就是可以达到自动侦测雾气,甚至可以通过设定的预置模式判定出雾气浓淡,选择进入相应的透雾模式。

电子透雾与光学透雾的区别

电子透雾与光学透雾的区别二、光学透雾技术

自然光由波长不同的光波组合而成,人眼可见范围大致为390nm-780nm,波长从长到短分别对应了红橙蓝绿青橙紫七种颜色,其中波长小于390nm的叫做紫外线,波长大于780nm的叫做红外线。不同波段的光因为波长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特性,雾气、烟尘影响可见光成像的原因,而红外线因为拥有较长的波长,在传播时受气溶胶的影响较小,可穿透一定浓度的雾霭烟尘,实现准确聚焦,这就是光学透雾的依据。

    (一)镜头

从原理可知光学透雾的重点在于对特定近红外波段光线的截取与准确聚焦,而这部分工作大都由镜头完成。可以说镜头的好坏决定了光学透雾的效果,镜头设计的难度首先在于光学设计,其中包括对光路的把握以及滤波片的选择等,其次选材与工艺技术也决定了成品的效果。而透雾镜头最大的不同在于能承载红外波段的宽度,即成焦面的宽容度。从原理上,自然是可利用的近红外波段越宽越好,但是受限于镜头光路设计的难度与CCD的感光能力,目前安防业内的镜头已知能利用的最长红外波段为1100nm。

    (二)滤波片

了解日夜转换摄像机的人对滤波片都不会陌生,一般此类型摄像机装有两块滤波片,一块负责在白天过滤掉可见光之外的光波,令成像更为清晰亮丽;一块应用在夜晚,负责放行CCD可以承载的红外波段,实现夜间的红外监控。

专业透雾镜头内置有针对性很强的滤波片,作用是精确截取所需波段的光线,且为了适应特定环境状况,常常会加载多片针对不同波段的滤波片,并通过485接口与摄像机联动,实现切换。正常来说,配合透雾镜头的摄像机在基础成像性能上只要具备日夜转换功能即可,但是考虑到透雾镜头高昂的造价,华网智能也开始寻求更经济实惠的光学透雾模式,不同于过去两滤波片的日夜转换摄像机,华网智能创新的在摄像机里边加入了四块滤波片,除了实现日夜转换,还通过增设一块可选择性过滤400nm-600nm波段光线的滤波片,实现了强光抑制;当然为了更精确截取适合成像的近红外波段,也特别增加了透雾滤波片,以实现较为经济的光学透雾。此机械装置可由摄像机自动控制,也可人工切换。而集光学透雾和电透雾两种透雾功能为一身的四滤色片光电联合智能透雾摄像机,能够实现两倍于能见度以上的透雾。

    电子透雾与光学透雾的区别三、两种技术的发展分析

    (一)光学透雾技术的瓶颈与发展

因为直接利用可穿透雾霭的近红外波段光线进行成像,光学透雾虽然只能得到黑白监控画面,但是其成像效果突出,也已在海事、海洋有了不错的运用;另一方面,受镜头高昂成本的限制,虽然近年来平安城市等大型项目甚至民用市场也出现了一定透雾需求,但是其实际数量仍有限。

与此同时,因为技术方面已经较为成熟,所以依靠镜头或说光学完成更好的透雾,就需要另辟蹊径。短期内镜头对波长的宽容度很难向1100nm以外延伸,但是如果不用兼顾可见光,在近红外波段内还可做到一定延伸;所以可以考虑在一套设备中加载两套镜头,正常情况下使用可见光镜头,雾天则使用专门的透雾镜头,这样既可保留可见光的彩色画面,还可把透雾镜头的宽容度做的更好,并实现多画面的对比监控。

    (二)一体机芯的出现助力电子透雾

随着产品走向多样化,市场也不断成熟,一体化透雾机芯的出现对于透雾产品的普及可以说是意义重大。近年来发布的一体机心多采用纯电子透雾,通过内嵌的FPGA芯片进行运算处理。它可以输出彩色图像,此算法可区分远景近景雾气浓淡等因素,对每个像素点进行提升,实现区域效果最佳,不同于过去对画面对比度整体的提高,且没有延时。而且芯片高速运算必将产生噪声点,夜间光照不足时影响更为突出。而一体透雾机芯普遍采用CCD传感器和大光圈镜头,以达到良好的低照效果,另一方面也较易达到高清透雾。

过去透雾需求基本都在枪机,但是枪机的监控距离一般较短,而在较短的距离内若非浓雾,画面不会有太大影响。而一体机的监控范围更大,加上变焦可选,故而雾霭对它的影响更大。一体透雾机芯的出现,是为了在更大监控距离内实现透雾,且随着成品化,一体透雾机芯将降低透雾设备的投入,实现更大的应用。

    未来趋势

在实际应用中,电子透雾作为一种ISP图像还原技术,其致命缺陷在于雾霾严重时无法还原丢失的信息,这是其成像原理决定的,即使图像还原算法再先进,也无法改善。一旦环境中雾霾浓度变化,电子透雾的效果将不可控,也就是说电子透雾的环境适应能力弱,而且研发更先进图像还原算法的性价比并不高,因此笔者认为基于监控需求的电子透雾技术将逐渐收敛。

而光学透雾一直以来在森林防火、海事、边防中有应用,具有较长的实际应用历史,其效果得到用户的认可,只是受限于高昂的成本而无法在其他通用行业中大规模推广,随着新技术的产生,成本问题得到解决,相信其在各行业中的应用前景将会越来越大。

而提升光学透雾效果除了摄像机自身图像处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镜头、视窗等配套成像系统也应该对红外光具有更高的透过率,因此配套系统的完善乃至sensor的进一步升级是光学透雾未来努力的方向。

一般认为,大气介质主要由空气分子、水汽和气溶胶组成。气溶胶是悬浮在气体中的小粒子构成的弥散系。某些粒子具有高吸湿性,起到水汽凝结中心的作用,其大小与环境相对湿度、水汽供应和由碰撞而发生凝聚的程度有关。由于大气中各种颗粒的大小、类型以及聚集程度的不同产生晴、霾、雾、云、雨等各种天气。
    当下,雾霾天气横行,我们经常会用PM2.5的数值大小来衡量雾霾。PM2.5是指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相比于粗大的颗粒物,细小的PM2.5降低能见度的能力更强,能见度降低了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就会受到阻碍,出现模糊,视物不清等等,还会阻碍光的照射。PM2.5环境与一般环境的不同之处在于细颗粒物的浓度更高。
  再来看细颗粒物对视频监控的影响:在有雾天气下,从物体表面反射的光线在到达成像设备的过程中会受到空气中悬浮颗粒的影响。气溶胶粒子是雾霾形成的主要因素,也是图像质量产生退化的根本原因,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气溶胶粒子对光线有散射作用,散射损失使“透射光”强度衰减,造成了图像的对比度下降。
  由于气溶胶粒子的非均匀性,使球面波畸变成非球面波,导致图像变模糊,边缘和细节降低。
  气溶胶粒子的粒径较大,粒子的自身成像不容忽视,可以近似理解成“噪声”。
  气溶胶粒子对成像光线的散射部分会因为多次散射的作用,和原有的前向散射部分叠加在一起成像,产生一定的模糊。
  由此看来,细微颗粒物更多的环境,会造成更多次散射,从而造成更严重的模糊,给实时透雾造成更大的难度。而就当下来看,由水汽、烟尘等构成的气溶胶粒子是雾霾的主体,也是造成图像质量退化的根本原因。雾霾天气下图像色彩黯淡、对比度较低,一些重要目标的细节更是淹没在雾气中难以被察觉。因此,去除视频中的雾气,改善成像质量,是提升户外视频监控应用价值的一项重要技术。
  透雾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形成了以彩色透雾和黑白透雾两种不同的需求方向。彩色成像的数字透雾,以当下各大安防厂家竞争的“透雾算法”为核心关键;黑白成像的光学透雾,则是以“光学透雾”为基础和典型代表;当然,现在市场上出现一种增加了透雾算法的光学透雾,力求得到更好的透雾效果,也就是”光学+算法双重透雾”,在浓雾下依旧清晰成像。

  穿透迷雾,各显神通
  还原彩色世界的数字透雾
  数字透雾技术的发展一般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浅透雾”阶段,这类方法通过调整传感器采集信息的分布,增强观测目标的色彩与细节,使信息减少在后续处理(例如ISP和编码压缩)中的损失,用户观测效果也能获得提高。但是这种透雾效果不明显,也称假性透雾。“浅透雾”也是目前市面上普遍采用的透雾技术。第二个阶段——“算法透雾”阶段,算法透雾可根据物理上雾霾的形成模型,通过局部区域灰白程度判断雾霾的浓度,从而复原出清晰的无雾霾图像。算法透雾能够保留图像的原有色彩,同时能够在“浅透雾”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图像透雾效果。
  经历了以上两个透雾发展阶段也形成了两种透雾处理模式:一种是非模型的图像增强方法,通过提高比度,满足主观视觉的要求来达到清晰化的目的;另一种是基于模型的图像复原方法,它考查图像退化的原因,将退化过程进行建模,采用逆向处理,以最终解决图像的复原问题。
  目前通过增强的方式(浅透雾)来进行透雾处理典型的方法包括:直方图均衡化、滤波变换方法和基于模糊逻辑的方法。直方图均衡化方法,其中全局化方法运算量小但对细节的增强不够;局部均衡方法效果较好,但可能引入块状效应、计算量大、噪声被放大及算法效果不易控制的问题。滤波变换的透雾算法,通过局部处理能获得相对较好的处理结果,但它们的计算量巨大、资源消耗多、不适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设备。已知的基于模糊逻辑的方法透雾的效果不够理想。
  基于图像增强的方法(算法透雾)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图像对比度,并通过增强感兴趣区域来提升可识别度。但该方法未能从图像退化过程的原因入手来进行补偿,因此它只能改善视觉感受而不能获得很好的透雾效果。
  基于图像复原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类:滤波方法、最大熵方法与图像退化函数估计法等。滤波方法如卡尔曼滤波方法,整体而言计算量较大。最大熵法能获得较高的分辨率但是其非线性、计算量大、数值求解困难。图像退化函数估计法大多依据一定的物理模型(如大气散射模型与偏振特性的透雾模型)来设计,需要在不同的时间点采集多幅图像作为参考图像,以便确定物理模型中的多个参数,而最终求解得到无雾状态下的结果图像。透雾算法也是当前安防行业有实力的厂家透雾产品的核心竞争点。
  追求更好还原的光学透雾
  来看光学透雾的依据:自然光由波长不同的光波组合而成,人眼可见范围大致为390nm-780nm,波长从长到短分别对应了红橙蓝绿青橙紫七种颜色,其中波长小于390nm的叫做紫外线,波长大于780nm的叫做红外线。不同波段的光因为波长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特性,而红外线因为拥有较长的波长,在传播时受气溶胶的影响较小,可穿透一定浓度的雾霭烟尘,实现准确聚焦。
  光学透雾技术就是采用针对红外波段成像特殊优化的镜头,通过滤光片对特定近红外波段光线进行截取,从而利用雾气中的红外光进行成像。因此,一般光学透雾的透雾处理大都由镜头完成。专业透雾镜头内置有针对性很强的滤波片,作用是精确截取所需波段的光线,且为了适应特定环境状况,常常会加载多片针对不同波段的滤波片,并通过485接口与摄像机联动,实现切换。光学透雾对于雾气的穿透力非常强,成像效果表现较好,但由于是红外波段成像,所以呈现的也只能是黑白图像,并且这种透雾方式设备成本投入较大,一般用户有需求但会望而却步。
  精益求精的第三代透雾
  除了使用低照度性能更好的感光芯片,部分厂家甚至另辟蹊径在机器内部增加专门的透雾滤光片,以寻求更经济实惠的光学透雾模式,在两滤波片的日夜转换摄像机的基础上增加透雾滤波片,可截取适合成像的近红外波段,以实现较为经济的光学透雾。此机械装置可由摄像机自动控制,也可人工切换。
  在当下,市场上出现了第三代透雾技术,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配合光学透雾增加了相应的算法透雾,有人称之为“光学+算法双重透雾”。光学+算法双重透雾是在光学透雾的基础上集成透雾算法,在原有光学透雾的基础上使透雾效果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种技术对于安防厂家的要求非常高,产品在设计时,就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验论证,从多种方案中选择出最合适的滤光片、镜头、传感器和特定的透雾算法组合,在保证了透雾效果的同时,需要避免出现图像噪声过大,清晰度下降的情况,从而得到进一步提升的透雾效果。
  第三代“光学+算法透雾”技术:超级透雾,业界首创集成光学透雾、SSD透雾算法、自适应感应算法三位一体技术。自适应透雾算法可根据图像灰白程度智能判断雾霾浓度,在不同的透雾模式下可自动调节透雾等级:当浅雾时开启SSD算法透雾模式,根据雾的浓度,自动调节透雾程度,提升透雾效果,图像彩色;当浓雾时开启超级透雾模式,根据雾的浓度,自动调节透雾程度,增强透雾效果,图像黑白。

不同透雾,不同视界
  综合来看,在选择一台透雾设备的时候,除了摄像机硬件本身的能力,还需要比较各个品牌产品之间的“软实力”,也就是透雾算法上的优劣。因为各个厂家的图像处理技术能力不同,图像效果也会有较大差异。而数字透雾和光学透雾的成像效果区别,也恰恰决定了数字透雾和光学透雾不同的应用方向。数字透雾能够保留图像原有的色彩,图像还原能力比光学透雾略差,但是还是有部分场景会要求保留图像原有的色彩,此时数字透雾会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光学透雾则由于是利用红外成像,所以图像是黑白的,但是图像还原能力更好,甚至有加入算法透雾的第三代透雾技术,可得到更好的透雾效果,在浓雾下依旧清晰成像。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