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报警AL009,求助。

楼主(2016-10-20):
台达伺服用一段时间后报警AL009,复位后又能用一段时间,检查负载正常,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建议你去台达官网下载一本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去台达官网下载一本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

嗯,谢谢!!!!!!!!!!!

网友B:
可以參考連結: http://smartservo.org/asd-異警處理 點進裡面的 AL.009

是 RD 搞的網站,有些手冊裡沒有的東西,也可以留言!

网友:
各种办法都试了,恢复出厂设置也试了,都不行,后来换了台新驱动器,把原参数下载进去就没报警了。

网友C:
真希望自己会能教你,可惜了啊

网友D(2017-07-03):
引用 网友C:
真希望自己会能教你,可惜了啊

请教一下山东的老乡大侠,台达驱动器al009,是驱动器那个件的问题呢!!!!!

网友E(2017-11-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上电就AL009故障

网友E: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如何解决呀?

网友F(2020-06-02):
这个问题出现的额貌似最多啊

网友G:
电机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