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i430t这个能PC连接编程吗?

楼主(2016-10-20):
我看后面 电源口 COM口。还有个USB母口(电脑后面那种)。

USB是不是可以做一根线直接连接PC呢?还是只能U盘下载?

网友A:
可以用USB连接(电脑后面的那种),正常安装软件完之后,USB驱动也安装完了

串口也是可以连接,用RS232串口线

网友B(2017-03-25):
可以,但是我的第一次是用232可以下载,但是第二次就不行了,用USB驱动总是装不好

网友:
建议直接使用官网发布的版本(2017-01-21)软件安装结束之后,驱动默认就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