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帮忙看看该怎么写语句

楼主(2016-10-20):
前辈们,问一个问题,A,B两个设备交替运行共用一个电流I,即A运行时,电流I为A的运行电流值,用Imax表示A过程中电流最大值。当交替到B运行时,电流I为B的运行电流值,用Imax表示B过程中电流最大值。问题是交替后如何将Imax清零重新记录当前设备电流最大值。用西门子200语句该怎么写

网友A:
A.B分别运行时要能给PLC一个谁在运行状态的位信号,

在A或B运行信号为真值的首个脉冲,先复位保存的I值,然后取I的模拟量可以用比较法记录保持Imax   直至进行切换,

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理解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