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分辨率的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6-10-20):
大家有用过分辨率20位以上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精度太高了吧,没用过。

网友B:
这个,呵呵。。。

如果测量的是兆帕的压力,显示时用Pa做单位,其显示就是6位,那这样的显示位数有何意义。?

再如,一个流量平常用吨计量,显示做成克单位,那这个显示又有什么意义,抄表的人不骂死你才怪。。

网友C:
首先要分清用途,这里就要求分辨率20位的技术产品列举如下:

数据采集卡NI-6289    分辨率18位

温度采卡 NI4351   分辨率24位

数字化仪  NI-5922  分辨率16-24位

网友D:
一般硬件只能做到10位-12位,即便是AD芯片可以精确到24位,你不可能没有外围电路,只要求,就讲到16位以下了,我用过24位的AD,但实际能做到11-12位的精度,就很不容易了。

好像以前有个叫泛华的公司,最早是NI的代理,他们有高速、高精度的卡,你可以看看,如果用NI的,估计你要买房子买地。

除非你对速度不讲究!

网友E(2017-01-01):
一般PLC都是11位的,你要24位的采集精度,用采集卡就行了,36位的都有啊,价格比PLC模块相当,稳定性价比高的可以用研华。便宜的用中泰,阿尔泰这类的。不计成本可以选用NI。他们有组态软件或者labview的驱动,直接用就OK了。

网友F:
哥用过24位AD呀,

采集精度达18位和达21位的产品,都有做出来撒,

你要采啥信号呢?

信号的幅值和跨度,分别是多少?

新年新霾,没准哥能,赚你把钱?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