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输出故障诊断排除

楼主(2016-10-21):
PLC输入/输出故障诊断排除

输入/输出是PLC与外部设备进行信息交流的通道,其是否正常工作,和输入器件被激励(即现场元件已动作)有关,而指示器不亮,则下一步就应检查输入端子的端电压是否达到正确的电压值。若电压值正确,则可替换输入模块。若一个LED逻辑指示器变暗,而且根据编程器件监视器、处理器未识别输入,则输入模块可能存在故障。如果替换的模块并未解决问题,且连接正确,则可能是I/O机架或通信电缆出了问题。

    出现输出故障时,首先应察看输出设备是否响应LED状态指示器。若输出触点通电,模块指示器变亮,输出设备不响应,那么,首先应检查保险丝或替换模块。若保险丝完好,替换的模块未能解决问题,则应检查现场接线。若编程设备监视器显示一个输出器被命令接通,但指示器关闭,则应替换模块。

    在诊断输入/输出故障时,最佳方法是区分究竟是模块自身的问题,还是现场连接上的问题。如果有LED电源指示器和逻辑指示器,模块故障易于发现。通常,先是更换模块,或测量输入或输出端子板两端电压,若测量值正确,模块不响应,则应更换模块。若更换后仍无效,则可能是现场连接出问题了。输出设备截止,输出端之间电压达到某一预定值,表明现场连线有误。若输出器受激励,且LED状态指示器不亮,则应替换模块。

    如果不能从I/O模块中查出问题,则应检查模块接插件是否接触不良或未对准。最后,检查接插件端子有无断线、模块端子上有无虚焊点。

    LED状态指示器能提供许多关于现场设备、连接和I/O模块的信息。大部分输入/输出模块至少有一个LED状态指示器,输入模块常设LED电源指示器,输出模块则常设一个LED逻辑指示器。

    对于输入模块,LED电源指示器显示表明输入设备处于受激励状态,模块中有一信号存在,该指示器单独使用不能表明模块的故障。LED逻辑指示器显示表明输入信号已被输入电路的逻辑部分识别。如果逻辑和电源指示器不能同时显示,则表明模块不能正确地将输入信号传递给处理器。

    输出模块的LED逻辑指示器显示时,表明模块的逻辑电路已识别出从处理器来的命令并接通。除了LED逻辑指示器外,一些输出模块还有一只保险丝熔断指示器或LED电源指示器,或二者兼有。保险丝熔断指示器只表明输出电路中的保护性保险丝的状态;LED电源指示器显示时,表明电源已加在负载上;像输入模块的LED电源指示器和LED逻辑指示器一样,输出LED电源和逻辑指示器如果不能同时显示,表明输出模块有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