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的注意问题

楼主(2016-10-21):
1设计和安装时应考虑油罐底部的取压开孔尽可能放低,以消除温度变化而造成的一些误差,必要时要引入温度补偿。

2) 在油罐的罐体水平截面不等的情况下(如上小下大),要考虑补偿措施。如选用二次表WP-H80系列液位-容量控制仪。

3) 为达到一定精度,如果油罐顶部装有呼吸阀时,必须采用差压变送器而不能采用的是压力变送器。对敞口油罐或者是精度要求不高时,可以直接采用压力变送器以方便安装。

4) 二次表尽量采用智能表,可方便改变量程,实现温度补偿等。   差压变送器是一种测量差压值的差压式变送器,用于测量液体、气体或蒸汽的液位的差压,然后将差压信号转变成4~20mA DC信号输出。再通过显示仪表将差压值显示出来。

差压变送器在日常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1:切勿用高于36V电压加到变送器上,导致变送器损坏;

2:切勿用硬物碰触膜片,导致隔离膜片损坏;

3:被测介质不允许结冰,否则将损伤传感器元件隔离膜片,导致变送器损坏,必要时需对变送器进行温度保护,以防结冰;

4:在测量蒸汽或其他高温介质时,其温度不应超过变送器使用时的极限温度,高于变送器使用的极限温度必须使用散热装置;

5:测量蒸汽或其他高温介质时,应使用散热管,使变送器和管道连在一起,并使用管道上的压力传至变压器。当被测介质为水蒸气时,散热管中要注入适量的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与变送器接触,损坏传感器;

6:在压力传输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a、变送器与散热管连接处,切勿漏气;

b、开始使用前,如果阀门是关闭的,则使用时,应该非常小心、缓慢地打开阀门,以免被测介质直接冲击传感器膜片,从而损坏传感器膜片;

c、管路中必须保持畅通,管道中的沉积物会弹出,并损坏传感器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