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设的计原理

楼主(2016-10-21):
差压变送器介

差压变送器是利用差动电容检测原理将差压转换为电信号。差压变送器具有坚固耐振、量程、零点、阻尼现场连续都可调。精确度高、稳定性好等特点。使用对象:液体、气体和蒸汽。

差压变送器就是测量变送器两端压力之差的变送器,输出标准信号(如 4~20mA,1~5V)。差压变送器与一般的压力变送器不同的是它们均有2个压力接口, 差压变送器一般都分为正压端和负压端,一般情况下, 差压变送器正压端的压力应该大于负压段压力才能测量。

差压变送器设计的原理

顾名思义差压变送器就是所测量的结果是压力差,即△P=ρg△h。而由于油罐往往是圆柱形,其截面圆的面积S是不变的,那么,重量G=△P·S=ρg△h·S,S不变,G与△P成正比关系。即只要准确地检测出△P值,与高度△h成反比,在温度变化时,虽然油品体积膨胀或缩小,实际液位升高或降低,所检测到的压力始终是保持不变的。如果用户需要显示实际液位,也可以引入介质温度补偿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