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控制两轴同步——急

楼主(2016-10-21):
控制两轴同步,如何写???

网友A:
根据线速度,直径,算出转速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过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壓線枯一模一樣

网友C(2016-11-26):
两轴同步指令只有“相对移动”、“绝对位置”、“圆弧插补”可以使用,不过速度是一样的、正负脉冲数决定旋转方向。

网友D(2017-12-15):
发一样的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2018-02-27):
接线不一样程序不一样,PLC不一样,程序也有区别的,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伺服在同一时间接收同样多的脉冲

网友F:
两个伺服啊!一个Y0,Y1.一个Y2,Y3输出

网友G:
用两个PLSY,

第一个PLSY Y1

第二个PLSY Y2

网友H:
什么型号的也不知道,怎么回复?

网友I: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