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增益调整的一般原则步骤

楼主(2016-10-21):
各位专家,伺服增益调整的一般原则和步骤该怎么操作,怎么样把伺服增益调到最佳状态?

网友A:
增益调整往大了说,可以是一门学问,调起来很复杂,牵扯到负载惯量、电机惯量、安装方式、负载运动方式等。而且还要结合具体应用去调整。例如:垂直安装和水平安装不同,加不加减速机又不同,运动速度加速度也会影响……

往简单了说,现在大部分伺服都可以支持自适应,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的话,直接开启自动增益调整模式,然后只调整刚性的参数。苏州百思控要求客户调增益的时候,通常是刚性逐渐往上加,加到电机出响声了,然后在降低2-3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