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步科触摸屏宏指令如何控制三菱M8034

楼主(2016-10-21):
如题,步科的宏指令中,比如我想D10的数值为100的时候控制三菱的M8034动作,但是宏指令好像最多只能输入m3070左右,不能输入8034,提示错误,有大神知道该怎么做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在屏上用M3070啊,然后在程序里输入M3070区间接控制其他的中继储存器比如你的m80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qqqqqqqqqqqqqqqqqqq

谢谢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屏上用M3070啊,然后在程序里输入M3070区...

问题就是三菱的太TM容易<此处内容被屏蔽>了,然后人家直接删除M8034的就完了,所以不想加密,但是付款程序是必须的,所以只能在人机中加密并限制上传,相对三菱的<此处内容被屏蔽>难度要高很多

网友C(2020-12-28):
8034是sm8034 不是m8034把

网友D(2022-07-25):
总有人想不结尾款,逼得作工控的把时间浪费在加密这些破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