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转子流量计精度保证措施

楼主(2016-10-22):
       为了保证金属转子流量计正常工作并达到要求的测量精度,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1、出口应有250mm直管段,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以保证仪表测量精度;

       2、流体自下而上流过流量计,金属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且垂直度优于2°,水平安装时水平夹角优于2°,以便处理故障或吹洗时不影响生产;安装在工艺管线上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应加旁路。

       3、如果介质中含有固体杂质和铁磁性物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过滤器;

       4、需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时,如果被测介质的温度高于22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应选用夹套型,以便进行冷却或保温;

       5、测量气体的仪表,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以使浮子稳定工作。特定压力下校准的如果气体在仪表的出口直接排放到大气,。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并引起数据失真。如果是这样的工况条件,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一个阀门;

       6、该产品一般在装置正常运行后不需要维护。故障多发生在装置刚刚启动时,由于管道吹洗不干净,而发生浮子被固体颗粒卡住现象,此时指示器的指针停在一位置不动。这时首先应关闭流量计两边的阀门,然后拆下上法兰,取出浮子进行清洗,再重新装好。注意紧固上法兰螺母要平衡拧紧,并垫好垫圈。

       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由常州成丰专业研发,比之传统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服务量小等优势,由一个测量管和一个就地指示器组成,具有5项专利。同样的价格,更好的产品,只为回报更多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