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使用零速保持张力?

楼主(2016-10-22):
想做到使用ATV71控制电机在零速的时候保持张力,有可能做到吗?电机是用的登奇的GM7系列,异步伺服主轴电机。挺急的,多谢大神!

网友A:
0速保持张力?除非有刹车装置,并且都停机固定死位置,用重锤来保持张力。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电机在保持静止的状态有一定的制动力么,很多变频都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电机在保持静止的状态有一定的制动力么,很多变...

施耐德ATV71可以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