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流量控制

楼主(2016-10-22):
我现在做污水处理项目,想编一个流量自动控制与流量累计的程序,请问哪位高手帮帮忙,应该怎么写。我做传统电控还行,PLC刚学。S7200 cpu 224xp。

网友A:
这个应该需要用到专门的模块 输出是EM232

网友B:
应该是采集脉冲做流量累积吧,s7-200 CPU224xp自动脉冲采集、模拟量输入输出功能,要处理好定时中断和流量累积。

网友C(2018-08-09):
若用耐特PLC做流量控制,首先要有流量仪表检测流量,流量累计最好使用仪表自身的累计,使用PLC计算的累计值偏差太大,流量控制部分相对简单,使用一个流量控制的阀,根据需要的流量和检测的流量对比判断开大或减小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