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附件下载回复问题

楼主(2016-10-23):
论坛要求回复后才能下载附件,但是回复后仍然不能下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附件上传有问题?

2、有可能附件链接存在问题

3、楼主浏览器问题

出现什么现象,截图看看!

楼主:
好了 谢谢楼上 在家里可以 公司的网络可能不行

网友B:
谢谢楼上,谢谢楼上,谢谢楼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谢谢楼上,谢谢楼上

网友D:
一般都是回复可见,看见内容下载是否需要积分,需要积分的你还要有积分

网友E(2017-02-12):
我也是回复了,但还是看不到附件一直提示只有回复才能查看附件

网友F(2017-03-22):
我也是回复完事以后依然看不到附件,都说了回复成功了,依然看不到附件!

网友G:
我也是回复以后却没有提示附件下载,什么情况,有资料却无法看到,悲催

网友A:
楼上的几位,把出现的问题截图上传跟帖,看看问题在哪儿

网友H:
楼上的各位,把不能下载的帖子链接提供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各位,把不能下载的帖子链接提供一下

 b变频器故障与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