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和昆腾PLC通过ethernet通讯

楼主(2016-10-23):
施耐德 PLC 怎么和 昆 腾PLC通过ethernet怎么通讯呀?

网友A:
昆腾plc不也是施耐德的嘛

网友B:
昆腾系列有以太网接口的,还有以太网模块,可以看昆腾的自动化平台,不知道的你说的前面的施耐德PLC是什么型号,如果是BMX系列,那就方便了。都知道unity 软件编程

网友C:
用modbus TCP直接可以访问

网友D(2018-08-09):
ETHERNET总线属于专业的工业以太网总线,  需要连接专门的总线模块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