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碰到难题了

楼主(2016-10-23):
我是做模拟量采集与处理的,刚刚接触这个行业。看别人的程序和控制柜,发现了一个问题,百思不得解。

由于设计到的模拟量比较多,他使用了两个224xp的cpu,上面的cpu挂着7个扩展模块(6个235和一个243),下面的cpu挂着四个235,这两个224cpu都通过p0口与触摸屏链接。上面的cpu程序有计算和采集还有初始化等等,而下面的cpu只有一个主程序,并且里面都是传送指令。我很纳闷,下面这个cpu难道只负责采集吗,采集了也不运算吗?下面这个cpu里面没有通信的任何指令,请高人指教。

楼主:
难道没有人给解答吗,好纠结

网友A: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200的点数限制,使用更高端的成本限制,也许加个CPU比其他方案便宜。

网友B:
下面这个cpu里面没有通信的任何指令,请高人指教。

网友C:
应用PPI组网,需要啥通讯指令呢?

网友D:
能不能想象成通过HMI这个桥梁将2台PLC连接了起来。

网友E:
和触摸屏连接  就是和触摸屏通讯 ppi协议

数据传输给触摸屏  由触摸屏处理 并显示也是可以的

网友F:
个224xp的cpu比较便宜

网友G(2017-12-18):
这个就是正解了!

能不能想象成通过HMI这个桥梁将2台PLC连接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