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西门子PLC来控制三菱变频器来实现电机的速度控制
亲爱的,对不起

楼主(2016-10-23):
西门子PLC能与三菱变频器一起实现电机的多段速控制制吗?如果能那该如何实现?注意的地方有那几点?谢谢

网友A:
我也想一起学学,顶起

网友B:
如果能那该如何实现?注意的地方有那几点?谢谢

网友C:
多段速只是点位的控制,注意输出点的通断就好。

网友D:
这个两个之间能通讯么?

网友E: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啊a

网友F:
你首先要确定是怎么连接PLC和变频器的???是通讯还是硬接线

网友G:
变频器应该 是可以设置多段速的 然后PLC输出DI控制点就可以了

网友H:
多段速控制很容易的 查下说明书对应pl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