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055B43A变频器AVI端子失效

楼主(2016-10-23):
台达055B43A变频器AVI端子失效,把小开关拨到source位置可以用,但sink位置就不行,大侠帮帮忙

网友A:
Sink  和Source  只影响DI的,你是变频器不运转还是频率命令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nk  和Source  只影响DI的,你是变频器...

 设置没问题

网友B(2016-12-05):
应该不是AVI失效

切到SINK位置时,将控制运转线由+24V改到DCM,另一根接线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