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部件去除毛刺的方法

楼主(2016-10-23):
   1.电解去毛刺
    这是利用电能、化学能溶解阳极去掉毛刺。零件与直流电源的正极相边为阳极,成形工具与直流电源的负极相连为阴极,两极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隙,让电解液循环流动。当阳极和阴级浸入溶液并通入直流电后,阳极表面发生电化学反应,零件表面被溶解的金属与电解液形成黏性液体集中在零件表面的低凹处,具有较高的电阻和较小的腐蚀;而毛刺突出于零件表面,在温差的影响下,液膜难以形成,通电后电力线高度集中于毛刺部分距阴极最近的毛刺将以最快速度溶解,直到毛刺全部溶解,边缘逐渐形成圆角,即达到去毛刺的目的。
    可以使用电解去毛刺机床。当生产批量不大时,可用整流器交流电变成直流电而制成简单的设备。根据零件结构,制作与零件形状相似的专用夹具(工具阴极),用黄铜或紫铜等导电好的材料制成,不加工部位涂环氧树脂进行隔离保护。常用的电解液有NaCl、NaNO2>和NaNO>3等溶液。
    此法适用于有色、黑色金属零件,特别适用于形状复杂的零件及用机械、手工方法难以去除的内孔、交叉孔及内表面的毛刺,能去除特硬零件如钼、镍、钛、淬火零件的毛刺。
    2.化学去毛刺
    将清洗干净的金属零件放到化学溶液(50℃)中,零件表面金属将以离子形式转到溶液中。这些离子聚集在工件表面,经化学反应形成一层电阻大、电导率小的黏液膜,保护工件表面不被腐蚀,而毛刺突出于表面,化学作用会将毛刺去掉。加工时,只要一个槽子即可。根据去毛刺工件材料的不同,用不同的化学溶液。基主要成分可以是盐酸、磷酸、硫酸、盐酸二基苯胺和水等,按比例配制。化学去毛刺适用于小的金属零件,可以去除厚度小于0.07mm的细小毛刺。
    3.高温去毛刺
    先将需要去毛刺的零件放在紧固的密封室内,然后送入一定压力的氢氧混合气体,经火花塞点火后,混合气体瞬时爆炸,放出大量的热,瞬时温度高达3300℃以上。由于爆炸时间极短,使零件的毛刺被烧掉,而零件的其他部分来不及变化。爆炸时,高压气体无孔不入,零件的所有内孔、交叉孔、槽、深孔等的毛刺均能被烧掉。需要有专用高温去毛刺机床。
    此法去毛刺适用于任何结构形状的金属、塑料、橡胶零件,特别是形状复杂而用手工又难去除毛刺的零件。操作过程中,根据不同零件的材料选择合适的氢氧混合比(指密封室中氢气和氧气的摩尔质量比),钢、合金钢、铜对混合气不敏感,氢氧混合比在2:1~2:2范围均可,铝合金的略高于2:1。其次要选择充气压力(指密封室内混合气压力),一般来说,钢、合金钢充气压力高,黄铜次之,铝合金更低。零件在去毛刺前,必须清洗干净并烘干;去毛刺后,放入磷酸混合溶液中进行中和处理,去除氧化膜。
    4.滚磨去毛刺
    把一定比例的工件和磨料放入封闭的滚筒,在滚筒转动过程中,零件与磨料、零件与零件间产生磨削,去除毛刺。滚磨去毛刺设备有专用去毛刺机和离心滚抛机。磨料可用石英砂、木屑、氧化铝、陶瓷、白云石、碳化硅、金属环等。根据零件的材料、形状和尺寸以及毛刺部位和大小等进行选择。
    用此方法,零件变形小,设备简单,易操作,磨料来源广,经济性好,但大毛刺难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