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变频器调试问题

楼主(2016-10-23):
ABB ACS510系列变频器调试过程中,远方频率无法给定,拆掉就地频率给定AGND接地线(旋钮),远方频率给定正常,面板频率加减正常,接上接地线,远方频率无法给定,参数和运行设备设置一样,就是远方频率给定和就地频率给定有冲突,请问各位大侠是啥情况,

网友A(2016-12-15):
如果是两路外部输入,必须得给切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