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伺服正反转与接线

楼主(2016-10-24):
信捷伺服举例:接线(伺服P-脉冲输入口接PLC Y0,伺服P+24V接到PLC +24V,伺服D-方向输入口接PLC Y2,PLC 0V与输出端COM链接)。

伺服参数设置P5-10设置值为10.

网友A:
伺服发出啸叫声  不转 ····请教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B:
好资料,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v

网友C:
很好的东西a,888888

网友D(2017-01-07):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v

网友E(2017-03-24):
主要就是来学习布线的,整了两天,就是不转

网友F(2018-11-09):
照着做能运作吗?

网友G:
有图片配合是很好的资料

网友H:
学习学习,看一看,瞄一瞄

网友I(2019-03-07):
可以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伺服发出啸叫声  不转 ····请教一下怎么回事?

负载的转动惯量,刚性,还有连接部位是否正常,这些都没问题的情况下检查增益参数

网友K(2020-01-09):
给力!介在绍挺多,这本还可以

网友L(2020-02-08):
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