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控制器励磁电压过高

楼主(2016-10-24):
590控制器电流控制输出电压油280多伏

网友A:
590励磁电压是可编程的。

网友B:
590励磁控制有两种方法:恒流控制和恒压控制。由于励磁冷热态电阻的差异,经常在恒流控制时,达到额定电流时,与额定电压有一定的差异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