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求教力控组态怎么记录历史数据我建好运行之后后面数据都是显示-9999

楼主(2016-10-24):
 我建好运行之后后面数据都是显示-9999 是哪里的问题  求告知

网友A:
 查询数据可用此命令   #Report51.SetTimePar(-1)
 数据导出用此命令 #Report51.ExportExcelFile(-2,1,"D:\感应加热控制历史数据")
力控6.1和7.1的命令名称一样但是书写格式是不一样的这个需要通过按F1通过搜索查看
相应命令的具体使用方式
通过I/O监控这个图标查看一下你见的设备通讯是否成功,如果不成功查看一下驱动帮助
找到对应驱动的设置方式。电脑和力控和设备的波特率是否一致。数据点表中的点的格式对不对是否需要带校验,需要对数据位进行偏置,如果需要偏置的不对也不能是得数据正常显示,还有使用的报表是不是专家报表。其他类型的有时也显示不正常,还有你那边的温度是用的测温模块吗,如果是的话看看设置的对不对,地址通讯方式等等和 力控的是否一致。总之查看硬件设置是否错误,通讯,数据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B(2018-10-10):
数据库Db manager里面的历史数据点击增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