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如何互不干扰

楼主(2016-10-25):
使用S7 1200的PLC,现在要设计用手动控制模式和自动控制模式控制一套设备的动作,需要在自动控制模式下手动控制不可用,而在手动控制模式下自动控制不可用,想要单独控制一种模式,这样在编程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啊,是不是要做函数块那些?我也不会啊!很快就要技能比赛了,都不熟悉西门子的东西,都是自学的,求老师们解答一下

网友:
  做一个自动控制的程序块和一个手动控制的程序块,用选择开关来选择控制模式,自动的时候接通自动控制的块,手动程序块断开,手动反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对: 辽   做一个自动控制的程序块和一个手动控制的程序块,用选... 内容的回复!是在程序段中开头放一个常开触点,然后跟着把那个程序块拖到后面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有就是西门子的程序段中可不可以出现双线圈?我用三菱的就不行,不知西门子的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 回复内容:对: 辽    做一个自动控制的程序块和一个...

恩就是那样,至于双线圈,你可以用M点中转一下,输出全部放到主程序里面。

网友B:
一楼说的很对!!!!!!!

网友C:
关键是自己多动手,经验就是动手实验及模拟中积累的,一楼说的比较好

网友D:
一楼说的很好.............

网友E:
楼说的很对!!!!!!!

网友F:
一楼说的OK,照做就好了。

网友G:
有理  室内设计:家庭室内装修施工前提和要求

网友H:
做一个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程序 需要时用选择开关控制 同时需要选择时要是使另一个程序复位

网友I:
觉得1楼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J:
1楼的说法很使用,对你现在赶脚是最好的处理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1楼的说法很使用,对你现在赶脚是最好的处理了。

网友L:
路过 看大神回答 。。。。。

网友M:
西门子的好像可以做个子程序用一个选择开关来切换 主程序和子程序

日系的话,用个互锁开关来控制自动与手动程序

网友N(2017-01-08):
手动的时候输出一个继电器让自动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O:
自动控制策略写一个块里,手动控制策略写一个块里,然后每个块前面加中间继电器控制, 把设备控制的Q放在单独的一个块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