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HART协议的二次数显表

楼主(2016-10-25):
哪位大仙有带HART协议的二次数显表供应?

情况如下:

现场容器上安装了一台导波雷达液位计,液位计是HART协议二线制24VDC供电。导波雷达只是反馈(检测和显示)液位情况。

由于工厂供货的电缆长度不够长,无法接到操作台。因此,我的方案是从现场表头把4-20mA信号引到操作台,然后显示。

经过多方咨询,目前没有找到带HART协议的二次数显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不需要二次表带HART协议,只要选一个电流输入信号形式的数显仪即可。

所谓导波雷达带HART协议,是说这个导波雷达可以接入手操器进行参数修改。

这样的仪表基本上都可以面板组态操作,也可以使用手操器进行操作,你这个雷达就是两种参数修改都可以而已,对于后续的数显二次表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B(2023-07-11):
一般只有4-20mA的二次显示单元,没带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