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监控软件运行时间

楼主(2016-10-25):
开始是通过全局循环(2S)脚本编写计算软件运行时间。

秒=秒+2;

if (秒>=3600)

时=时+1;

秒=0;

建的是内部变量,时间不需要保存

现发现循环时间不是恒定的,有时会多或少个零点几秒,很不准。这样计算出来的运行时间很不准。

请问还有什么比价好的计算时间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调用Windows API函数GetTickCount:

当启动WinCC时,调用一次GetTickCount,当关闭WinCC时,调用一次GetTickCount

Start = GetTickCount();

End = GetTickCount();

runTime=(End-Start)/1000;//得到的就是运行了多少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Windows API函数GetTickCount...

wincc好像没这个函数,请问这个函数在wincc脚本怎么使用,还有Wincc脚本怎么只运行一次啊,谢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调用Windows A...

例如:

#pragma code("kernel32.dll")

DWORD GetTickCount(void)

#pragma code()

至于只运行一次非常简单:

你可以定义一个变量并将其促使值定义为TURE,然后你定义一个触发脚本,触发变量就是你定义的这个变量。

最后你在运行的脚本中将这个变量的值赋予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