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历史曲线的结束时间一直显示当前时间修改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6-10-25):
如题,查询曲线时输入起始时间可以,输入结束时间没用,显示的是当前时间,求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有连接plc吗,用的啥型号压

网友B(2017-01-10):
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C(2017-03-07):
你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 吧 ~~我也遇到过 但是我解决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 吧 ~~我也遇到过 但是我...

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E(2017-06-16):
怎么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