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三轴伺服系统

楼主(2016-10-25):
我想用三菱Q03UDE Q173DScpu 双系统外加J4伺服,做一个三轴系统,通过示教器确定需要的点,保存下来,然后做成几套需要的点,进行切换使用,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和思路

楼主:
就是这种系统的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系统的CPU

手动示教,位置点保存,然后自动走点,可以搞。

网友B(2023-01-06):
没有程序呀,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