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这种不规则的缺陷产品可以用啥方法剔除掉!~

楼主(2016-10-25):
除了用视觉,还有没啥其它检测开关或方法的可以剔除这种不规则的产品!~

网友A:
个人觉得最好还是用视觉吧,如果用开关检测,不能保证每次产品的位姿都是一样的,很容易误感应或检测不到,加入多组阵列检测,不划算

网友B:
关键的参数没有说出来。要说出要求剔除的速度或是检测的速度,才好构思采用什么方式剔除最经济。

网友C:
检测质量也是一种方案。

网友D:
称重,不过好像有些难,你每个产品差的不多

网友E:
质量太轻不易区分,还是从改进生产上来降低缺陷吧

网友F:
称重,检测产品质量。

网友G:
科技越发达,头脑越简单。

这个造价多少钱?

网友H: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视觉检查系统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G:
楼上你错了。

不考虑成本的话,首先考虑请人做。叫人看着捡。

没有谁反对吧?

用了视觉,还要不要4轴高速机械手呢?高速冲床,每秒可以冲两次以上。一模算两个腔。机械手需要四分之一秒内捡出一个废品。

这套东西六十万能下来不?

网友I:
可以到工控速派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