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求一个线缆处理的办法,谢谢了

楼主(2016-10-25):
如图中所述的,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处理办法,谢谢

网友A:
为何不直接买485专用线缆??

楼主:
要压水晶头啊,485专用线缆能压水晶头吗?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直接买485专用线缆??

网友B:
485专用线缆能压水晶头吗?

网友C:
RS485不要用网线会上当的,因为用在电器柜里干扰很厉害。用一种双芯软绞导线,国产护套屏蔽双芯软绞线0.3平方的,连接可以用卡式的或者螺丝紧固插式塑料连接端子,市面上很多各种形式都有(淘宝、赛格等电器商店)可以寻找匹配的。外接几百米到1公里不是问题。如果设备是水晶头的到设备端子口时再转换成水晶头。

网友D:
用rs485电缆接点处转换成RJ45

网友E:
我是直接打端子接到端子台上

网友F:
直接压到端子台上就可以了,方便又便宜

网友G:
用水晶头接通讯线绝对上当。

用得十个八个月,水晶头针脚不接触的部分生锈了,稍微动一下,锈渍把导体垫起来了,接触不了了,结果动来动去,把锈渍摇松了,又通了。结果,把电柜里面所有的水晶头都摇了个遍。

网友H:
用网线三通头。

用工业RJ45头,不容易出问题,不过成本高,几十块一个。

楼主:
不是有什么工业网线吗?

引用 网友G:
用水晶头接通讯线绝对上当。用得十个八个月,水晶头针脚不...

楼主:
这个方案试过了,操作起来挺繁琐的

引用 网友H:
用网线三通头。用工业RJ45头,不容易出问题,不过成本...

楼主:
打算是压端子台了,通讯用的主要是干扰问题,用个带屏蔽的接线端子就行了

引用 网友F:
直接压到端子台上就可以了,方便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