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编程

楼主(2016-10-25):
以前一直用台达WPL软件编写PLC梯形图,最近想学着使用ISP软件编程,

ISP梯形图结构用起来好像很不方便

如图所示的结构用ISP软件好像不能很方便的写出来,可能是小弟还不熟,

请哪位大侠指点,怎么就能很方便用ISP写出如图结构

楼主:
简单地说就是不好很方便的添加和删除竖线

网友A:
条条大道通罗马,没必要纠结这些东西,只要能实现你程序要的效果即可

网友B:
     这个和使用 三菱是有点像的,使用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C:
其实ISPSOFT挺好用的,如果熟悉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的话就会学的快一点。只是数据类型有一点差异。多看手册。

网友D(2016-11-30):
并联多的放左边,可以减少PLC扫描时间,可见你的软件不规范。不知道电工基础怎么样?

像你这个梯形图可以用鼠标选取一部分,然后选择开关并联在下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