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WORKS2软件问题

楼主(2016-10-25):
我下载的GX WORKS2 软件,打开旧文件和保存新文件都无法使用,其他功能不受影响,直接连接plc在线也没问题,如图出现下面提示

楼主:
在线等大神来解决,已经重装好几次,都没用

网友A(2017-08-31):
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FipsAlgorithmPolicy]
"Enabled"=Dword:00000000 (在Enabled上右键点击修改,进去)   windows732位系统

 “Enabled"=Qword:0000000000000000"(在Enabled上右键点击修改,进去)  windows7 64位系统

(看看自己电脑是哪个系统,然后找到这个注册表信息,更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