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脉冲如何与关节角度匹配?

楼主(2016-10-25):
/JOB

//NAME R1450

//POS

///NPOS 13,0,0,0,0,0

///TOOL 0

///POSTYPE PULSE

///PULSE

C0000=0,0,0,0,0,0

C0001=244010,117029,0,0,0,0

C0002=-244010,117029,0,0,0,0

//INST

///DATE 2016/10/23 01:47

///ATTR SC,RW

///GROUP1 RB1

如上这一段代码,程序中的示教点都是用各轴的脉冲表示的,请问如何把脉冲转换成机器人各轴的关节读数?

网友A(2017-03-13):
同问!!!拜谢各位大神!!!!

网友B:
好像不能吧  你是怎么把指令弄成这样的 通常情况下不应该就是一条运动指令么

网友C(2017-06-03):
同问!!!拜谢各位大神!!!

网友D:
C0001=244010,117029,0,0,0,0这个就是各关节的脉冲数。你是想转成XYZ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