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稳压开关坏了又好

楼主(2016-10-25):
今天测试时不小心把线接错了,导致要接到直流稳压电源的电源线正负极导通了,24V+和com直接短路了,开关电源没有输出24V,电源的指示灯也没有亮了,一直以为短路烧掉了,直到晚上又插上去测了一下,指示灯又亮了,直流输出也是24V了

想问一下大神,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电源没有输出,隔了一段时间又好了?

电源用的是下面这种

网友A:
这是因为电源有保护功能,自我恢复功能,过一段时间就能重新上电运行

网友B:
开关电源都有短路保护功能,发生短路,开关停止振荡,没有输出,只要不断开电源就一直保持下去,断电后恢复。也有保护电路在短路打开就复位。

网友C(2017-06-20):
楼上说的对,就是保护电路工作了,就没输出了。

保护电路退出工作以后,电源又正常工作了。

电源本身没坏,是保护电路帮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