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保存实时报表文件失败

楼主(2016-10-26):
如图所示,我想将实时报表RealtimeReport保存到项目路径下的RealtimeReport下,但是,总是没有文件得到保存,报表和文件名称我是粘贴的,大小写也没有错,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呢

网友A(2019-04-27):
你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刚才在百度上搜了一下 ,输入如下命令是可以的

 命令语言如下所示: string filename;

filename=InfoAppDir()+"\实时数据文件夹\"+

StrFromReal( \\本站点\$年, 0, "f" )+

StrFromReal( \\本站点\$月, 0, "f" )+

StrFromReal( \\本站点\$日, 0, "f" )+

StrFromReal( \\本站点\$时, 0, "f" )+

StrFromReal(\\本站点\$分, 0, "f" )+

StrFromReal( \\本站点\$秒, 0, "f" )+".rtl";

ReportSaveAs("Report1",filename);

网友B: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的资料。aaaa

网友C(2019-05-27):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把  本站点\\日期     删去

网友D(2022-12-25):
第二行"realtimereport\"处少个”\“,应该为"\realtime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