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用变频器G/P选型之困惑

楼主(2016-10-26):
我们知道变频器有个通用标准:通用型(G型机)过载能力150%  1分钟, 180% 2秒钟,200% 瞬间跳保护;风机水泵型(P型机)过载能力120% 1分钟, 150% 瞬间跳保护;一般生产厂家都会在机器上贴上G/P合一的标签:即比如11KW G3 / 15KW P3  额定电流 24A / 33A  在选型过程中遇见很多由此产生的困惑:1、到底机器是多大功率?2、能不能长期在P型功率的额定电流内运行

很多做硬件、软件设计的工程师对此也是迷迷糊糊,不知如何去解答此类问题。一线的代理商及应用工程师更是稀里糊涂的。导致结果:很多机器因为选型不当而损坏,或者不停跳保护。

要解答此问题,首先我们要看清楚G/P机型的定义:过载能力,请注意是过载能力,而不是带载能力。很多人对过载能力与带载能力还是容易混淆。过载能力表示超过机器正常使用的超额定电流的能力,带载能力表示机器正常使用的额定电流能力。举例说明:11KW G型机器,额定电流24A, 能长期带载24A以下的负载,也能承受150% 内的超额定电流能力,(24*150%=36A)但注意只能承受1分钟,不能长期带载这么多。15KW P型机,我们先不讲他到底能不能长期在15KW 33A的额定电流下长期运行。我们来计算它的过载能力:33A*120%=39.6A   1分钟    33*150%=49.5A 瞬间保护。为了更好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多列举几个机型来说明:

G/电流

150%

200%

P/电流

120%

150%

11KW/ 24A

36A

48A

15KW/ 33A

39.6A

49.5A

15KW/ 33A

49.5

66A

18KW/ 38A

45.6A

57A

18KW /38A

57A

76A

22KW /45A

54A

67.5A

22KW/ 45A

67.5A

90A

30KW /60A

72A

90A

30KW/ 60A

90A

120A

37KW/75A

90A

112.5A

37KW/ 75A

112.5A

150A

45KW /93A

111.6A

139.5A

把所有机型G/P的过载能力列举出来我们能发现,G型机150%的过载能力与大一型号的P型机120%差别不大。瞬间保护能力也是差别不大。即P型机的过载能力其实可以套用对应小一功率的G型机的过载能力。

上面列举了G/P 机器的过载能力知道,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现从硬件选型上我们再来分析:

机型

模块

电容容量

机型

模块

电容容量

11KW

50A

24A*60uF

15KW

75A

33A*60uF

18.5KW

100A

38A*60uF

22KW

100A

45A*60uF

30KW

150A

60A*60uF

37KW

150A

75A*60uF

假设P型机的带载能力与G型机的一样,即比如15KW G3/P3  额定电流为33A, 它们能长期在33A及以下长期运行. 则表示模块及电解电容的容量必须为一致, 否则要么模块及电解电容余量大或小了. 元件的选择,设计角度是参考长期运行满足要求来做的。过载仅仅是叫在有限的时间内可承受的能力。好比举重运动员,180KG能举起来,数1,2,3 三下,才表示通过。这就是举重员的过载能力,要是过载能力等同于带载能力,180KG 运动员能一直举着玩,吃饱了撑的慌也不会有这项运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