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造者必知的常用术语解释

楼主(2016-10-26):
1、 圆度
圆形截面的轧材,如圆钢和圆形钢管的横截面上,各个方向上的直径不等的程度;

2、尺寸超差
由于模具设计不合理或制造有误,挤压工艺不当,模具与挤压筒不对中,润滑不合理等,导致金属流动中各点流速相差过大,从而产生内应力致使型材变形,或者由于牵引力过大或拉伸矫直量过大导致型材尺寸偏差;

3、弯曲度
轧件在长度或宽度方向不平直,呈曲线状的程度;

4、镰刀弯
钢板(或钢带)的长度方向在水平面上向一边弯曲的现象;

5、瓢曲度
钢板(或钢带)在长度或宽度方向同时出现高低起伏的波浪现象,使其成为“瓢形”或“船形”的程度;

6、脱方、脱矩
方形、矩形截面的材料对边不等或截面的对角线不等;

7、扭转
条形轧件沿纵轴扭成螺旋状;

8、拉痕(划道)
呈直线沟状,肉眼可见到沟底分布于钢材的局部或全长的现象;

9、裂纹
一般呈直线状,有时呈Y形,多与拔制方向一致,但也有其他方向,一般开口处为锐角;

10、重皮(结疤)
表面呈舌状或鱼磷片的翘起薄片。一种是与钢的本体相连结,并粘合到表面上不易脱落;另一种是与钢的本体没有连结,但粘合到表面易于脱落;

11、折叠
钢材表面局部重叠,有明显的折叠纹;

12、锈蚀
表面生成的铁锈,其顔色由杏黄色到黑红色,除锈后,严重的有锈蚀麻点;

13、发纹
表面发纹是深度甚浅,宽度极小的发状细纹,一般沿轧制方向延伸形成细小纹缕;

14、分层
钢材截面上有局部的明显的金属结构分离,严重时则分成2-3层,层与层之间有肉眼可见的夹杂物;

15、气泡
表面无规律地分布呈圆形的大大小小的凸包,其外圆比较圆滑,大部是鼓起的,也有的不鼓起而经酸洗平整后表面发亮,其剪切断面有分层;

16、麻点(麻面)
在型材表面呈现局部或连续的成片粗糙面,分布着形状不一、大小不同的凹坑,严重时有类似桔子皮状的,比麻点大而深的麻斑;

17、氧化颜色
钢板(或钢带)经退火后在表面上呈现出浅黄色、深棕色、浅蓝色、深蓝色或亮灰色等;

18、辊印
表面有带状或片状的周期性轧辊印,其压印部位较亮,且没有明显的凸凹感觉;

19、疏松
钢的不致密性的表现。切片经过酸液侵蚀以后,扩大成许多洞穴,根据其分布可分一般疏松、中心疏松;

20、偏析
钢中各部分化学成分和非金属夹杂物不均匀分布的现象。根据其表现形式可分:树枝状、方框形、点状偏析和反偏析等;

21、缩孔残余
在横向酸浸试片的中心部位,呈现不规则的空洞或裂缝。空洞或裂缝中往往残留着外来杂质;

22、非金属夹杂物
在横向酸性试片上见到一些无金属光泽,呈灰白色、米黄色或暗灰色等色彩,系钢中残留的氧化物、硫化物、硅酸盐等;

23、金属夹杂物
在横向低倍试片上见到一些有金属光泽与基体金属显然不同的金属盐;

24、过烧
观察经侵蚀后的显微组织时,往往在网状氧化物周围的基体金属上可看到脱碳组织,其他金属如铜及其合金则有氧化铜沿晶界呈网络状或点状向试样内部延伸;

25、白点
它是钢的内部破裂的一种。在钢件的纵向断口上呈圆形或椭圆形的银白色斑点。在经过磨光和酸蚀以后的横向切片上,则表现为细长的发裂,有时呈辐射状分布,有时则平行于变形方向或无规则地分布;

26、晶粒粗大
酸浸试片断口上有强烈金属光泽;

27、脱碳
钢的表层碳分较内层碳分降低的现象称为脱碳。全脱碳层是指钢的表面因脱碳而呈现全部为铁素体组织部分;部分脱碳是指在全脱碳层之后到钢的合碳量未减少的组织处;

28、强度
金属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塑性变形和断裂的能力,σ=P/F,单位符号MPa;

29、抗拉强度
拉伸试验时,金属材料在拉断前所承受的最大应力。即拉断前所承受的最大负荷Pb与试样原横截面积F0之比,σb=Pb/F0,用σb表示,单位符号MPa;

30、屈服点
拉伸试验过程中,负荷不再增加,金属式样仍继续发生变形的现象,称为“屈服”,发生屈服现象时的应力,称为屈服点或屈服极限。即屈服时的负荷Ps与式样原横截面面积F0之比,σs=Ps/F0,用σs表示,单位符号MPa;

31、屈服强度
对于某些屈服现象不明显的金属材料,测定屈服点比较困难,常把产生0.20%永久变形的应力定为屈服点,称为屈服强度或条件屈服极限。用σ0.2表示,单位符号MPa;

32、伸长率
金属材料拉伸时,试样拉断后,其标距部分所增加的长度与原标距长度的百分比。用δ表示,单位符号% ;

33、断面收缩率
金属材料拉伸时,在断裂处试样截面积减少的百分比。用表示,单位符号% ;

34、韧性
金属材料在冲击力作用下而不破坏的能力;

35、硬度
金属材料抵抗更硬物体压入其表面的能力;

36、热处理
将金属成材或零件加热到低于熔点的一定温度,并将此温度保持一定时间(保温),然后冷却至一定温度的工艺过程,钢的热处理应用的最为普遍;

37、退火
将钢件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保温一定时间,然后缓慢冷却的热处理工艺操作;

38、淬火
将钢件加热到淬火温度(AC3以上或者AC1~Acm之间),保温后在水、油或者其他淬火介质中快速冷却的热处理工艺操作;

39、调质
将淬火后的钢件进行高温(500~600℃)回火的热处理工艺操作;

40、表面淬火
利用快速加热,使钢件表面局部达到淬火温度,在热量还来不及传到心部的时候,就立即快速冷却的淬火方法;

41、光学金相
一种光子束微观分析技术,根据金属样品表面上不同组织组成物的光反射特征,用显微镜在可见光范围内对这些组织组成物进行光学研究和定量描述的一种技术。现在的光学显微镜可把物体放大1600倍,分辨的最小极限达0.1微米;

42、电子显微镜
又称电镜。按电子光学原理用电子束使样品成像的显微镜。分为透射电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和扫描电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与光镜相比,电镜用电子束代替了可见光,用电磁透镜代替了光学透镜,并使用荧光屏将肉眼不可见电子束成像,它的分辨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