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连接ACCESS时显示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体系不符

楼主(2016-10-26):
如图所示,我的电脑是WIN8 64位的,选择数据源的时候也有64位ODBC可以选,也不存在网上说的64位WIN7系统默认是32位的问题,但是还是一直提示组态王连接ACCESS时显示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体系不符,是组态王不能在WIN8上运行吗

网友A: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休息休息

网友B:
以为是程序呢,原来是截图,希望以后截图直接上传,像这样

网友C:
组态王6.55  资料共享  特大惊喜  海量的功能案例    官方内部培训视频教程  工程应用

硬件锁 USB加密锁

网友D(2016-12-05):
64位系统,你得在window目录下找到odbc32.exe添加驱动才行。不能用odbc.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