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传感器一遇到三菱PLC就烧坏

楼主(2016-10-26):
我公司使用的传感器用西门子,松下等PLC系统都没有问题,一遇到三菱的PLC系统传感器就会被烧坏,请有经验的专家帮忙解决。

网友A:
传感器规格型号,还有使用对应的西门子 松下,三菱型号都提供下哦,不然怎么分析

网友B:
看看用的传感器工作原理,烧坏的时候看现场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C:
使用的时间,工况这些都没有怎么分析

网友D:
传感器的电源电压和输出极性是否合适。比如AC220V、DC24V、NPN型和PNP型。

网友E:
传感器的极性不一样!西门子元件是PNP!三菱的可能是NPN

网友F:
极性不对。或接线 电压不对

网友G:
型号不对造成的吧。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网友H:
这样的情况,可以考虑单独使用外部电源供电,控制系统的卡件只接收传感器的信号,这样就会消除卡件输出电压不稳带来的隐患。

网友I:
估计是线没接对,电压接反了,自然就烧了。

网友J:
这明摆着要猜呀,难度实在是台达,摸不着头脑,赶紧给出对应的PLC和传感器具体型号吧,不然会累死大家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传感器的极性不一样!西门子元件是PNP!三菱的可能是NPN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型号不对造成的吧。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网友M:
是不是选型有问题,联系三菱厂家问一下

网友N:
松下的plc接输入是要串电源的,三菱的不用。应该是你把电源也接上了

网友O:
线路布线不规范可能会引此类问题,每个厂家的输入保护回路不一致的,性能上有差异的

网友P:
我也要积分,哈哈 工控网确  实不错,支持。

网友Q:
我也要积分,哈哈 工控网确  实不错,支持。1

网友R:
不错,大神很多,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要不接线接反了,要不电压不对,具体要看传感器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