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楼主(2016-10-26):
上位机是 西门子200SMART,,

网友A:
上面有型号说明,百度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是P+F

的一个 什么东西。。

网友C:
位置传感器有CLASS2字眼

网友D:
上面有型号说明,百度一下下

网友:
P+F----倍加福,厂商名称

网友E:
上边写着IO-link呢,一查就出来了。

网友E:
经查,这是一款带IO-link接口的传感器,可以根据型号查询对应的传感器类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P+F的一个 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查,这是一款带IO-link接口的传感器,可以根据型...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

网友H:
200smart是PLC吧,怎么变成上位机了呢

网友I:
buzhidaoa a a a

网友J:
200smart是PLC用的很多呀,我也正在调试

网友K(2016-12-02):
位置传感器,上面写的有呀!

网友L:
class 2

基本上都是激光什么传感器。测距?侧缝隙?测微小物件有和无?测段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