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伺服放大器参数TQL

楼主(2016-10-26):
各位大神,请问台达B2伺服放大器输出接点TQL是不是当前的扭矩限制功能作用时(即当碰到的阻力大于扭矩限制的设定值)才接通?

楼主:
求大神帮忙呀,没人知道么?

网友A:
伺服的扭力輸出超過限制的值時,最多只能輸出限制的值,此時TQL就會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的扭力輸出超過限制的值時,最多只能輸出限制的值,此...

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