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急停,怎么做才能缓和一点

楼主(2016-10-26):
本人使用的电机是雷赛的57HS22步进电机。电机全速运行的时候,如果按急停,电机减速会发出很响的声音。

这声音是减速太快造成的。

怎么做才能急停的时候,让电机减速缓和一点呢?

我现在刹车的控制指令是在FUN140指令的EN端断开,试过急停换在PAU端,也是一样。

伺服参数表格中

参数0:单位:       复合

参数1:脉冲数/1转: 2000  驱动器的细分是2000

参数4:最高速度:    52100

参数5:起始/结束速度:141

参数6:原点复归减速速度:150

参数8:加减速时间设定: 300ms

参数8加减速时间设定太大了,运行中起步又很慢

是不是我的伺服参数表格设置有问题啊?还是我在FUN140指令控制有问题?

求教大家怎么解决

没积分,发不了求助帖……

网友A:
st好,没有用过,见过,不错啊

网友A:
晕,发错了,不懂 帮顶

网友B:
拍急停时不要瞬间把脉冲数置为零,要慢慢将脉冲数减下来;就这个方向具体看你使用什么PLC;

网友C:
急停是发生紧急事故(例如发生人身安全事故)才使用的,此时是保证人身安全而不是设备噪声问题!!

网友D:
急停也不是常用,可能你的设备一生中也用不到。也没必要哪么讲究。又不是停止按钮。

网友E(2017-04-26):
你这个是永宏PLC吗?

网友F:
永宏PLC的伺服参数表格里,当参数12减速时间设定等于0时,以参数8为减速时间。

当参数12不等于0时,以参数12为减速时间。所以你可以设置不同的减速时间。

当急停按下时,改变参数12的值就可以。

同时注意特殊继电器M1991的控制。M1991为0:停止或暂停FUN  140,立即停止脉波输出。为1:停止或暂停FUN  140,减速后停止脉波输出。

网友G:
感觉都是用急停的,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程序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