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长期停产对系统会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2016-10-27):
PLC系统长期停产对系统会造成什么影响?

各位大神分类给列举下吧

网友A:
PLC控制系统长时间停电不使用

  1. 可能造成系统时间丢失,如果程序中有使用时间信息会造成系统无法使用;

  2. 其他就是长时间不用保存环境的影响了,如受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