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开关辅助触点显示问题

楼主(2016-10-27):
近期在练习Eplan画图过程中发现如图的将辅助触点直接显示在开关右侧的方式不会操作,

想请教各位大神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A(2017-01-18):
1、选择空开Q1,右键-属性(全局)-触点映象设置-用户自定义(勾选)-显示为符号映像(勾选);

2、放置部件(常开触点)-显示设备标志符(填Q1);

3、选菜单:项目数据-连接-更新

辅助触点显示,我的EPLAN版本V2.4。

网友B(2017-08-11):
触点可以出现 不过没有虚线

网友C(2018-01-13):
1Q1的常开常闭辅助触点在别的地方用到,这里必然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