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50HZ转60HZ后,电压会如何?

楼主(2016-10-27):
我们现在有一台设备要出口韩国,由于中国电源AC380 50HZ;韩国电源AC380 60HZ,因此我们的设备内部所有马达都变更为了额定60HZ的马达;现在我们需要再中国工厂内部模拟韩国的电源条件进行设备测试,即需要将现有AC380 50HZ电源转换为AC380 60HZ。。一开始准备使用变频器+变压器实现,即变频器输入50HZ/AC380V电源,根据V/F控制,电压和频率成正比,频率变为60HZ后,电压会升高到大约AC460V,再用变压器将电压降至380V,得到AC380/60HZ的电源。

*********************************************************************************

但是我又看了一下。网上有说法一般变频器在基频以下(50HZ)是恒转矩,即V/F成正比,超过50HZ,就是恒功率调速,电压基本不再升高,因为变频器不具备升压功能,就是恒功率调速,转矩会降低,查了资料好像也确实如此,我有点凌乱啊,那我这个电压到底是。。。

******20161028**************

统一回复各位:经过这几天的恶补,现总结如下。

1、基频以下调速,V/F=常数,为很转矩调速,电压和频率成正比;

2、基频以上调速,由于变频器本身没有升压功能,频率升高的同时,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转速升高,但是转矩会减小,为恒功率调速;

3、变频器的输出为SPWM正弦脉宽调制波形,根据面积等效原理,对于惯性负载而言,SPWM波形与正弦波形是等价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变频器输出波形能完全替代三相电源,前提是你的负载是惯性负载如直接接马达等;

4、针对这次我们的设备,由于我们设备内部本身就有变频器,变频器串变频器貌似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这次设想的利用变频器变频等效三相交流电的方法是不可行的;

一路看下来,感觉真是学海无涯,看的越多,问题越多,不会的也越多。。

网友A:
50HZ以下频率和电压成正比,50HZ以上电压不变,扭矩变小,钻速随着变大。

网友B:
变频器的工作范围  1工频以下电压和转速成正比,电流有负载决定

                  2工频以上电压不变,频率和电流成反比,速度和转速成正比

网友C:
面对这个问题,老李头只能继续在家面壁。

网友C:
基础知识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础知识很重要!!

频率变大只是转速会增加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经过这几天的恶补,现总结如下。

1、基频以下调速,V/F=常数,为很转矩调速,电压和频率成正比;

2、基频以上调速,由于变频器本身没有升压功能,频率升高的同时,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转速升高,但是转矩会减小,为恒功率调速;

3、变频器的输出为SPWM正弦脉宽调制波形,根据面积等效原理,对于惯性负载而言,SPWM波形与正弦波形是等价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变频器输出波形能完全替代三相电源,前提是你的负载是惯性负载如直接接马达等;

4、针对这次我们的设备,由于我们设备内部本身就有变频器,变频器串变频器貌似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这次设想的利用变频器变频等效三相交流电的方法是不可行的;

一路看下来,感觉真是学海无涯,看的越多,问题越多,不会的也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对这个问题,老李头只能继续在家面壁。

**********************************************************************

李工太谦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0HZ以下频率和电压成正比,50HZ以上电压不变,扭...

网友F:
江苏无锡有出产一种发电机可以调频率,电压也是380-400V,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入电压频率一般在47-63HZ,在50HZ下测试一下正常,然后问问变频器厂家能否在60HZ下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电机的额定频率为60HZ,你只要变频器参数设置好了,就没有问题。

60HZ 对应 380V,    V/F 就是比值为: 380/60

网友I(2017-11-28):
用蓝海华腾的好像就可以,如果是同个的话可以用变频器输出的直流电来带下一台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