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按钮问题

楼主(2016-10-27):
是台达触摸屏交替型按钮,我想让它在OFF的时候M30接通,在ON的时候M20接通,请问怎么设置?宏可以设置吗?

网友A:
ldnot m30 out m20

写到PLC不行吗

网友B:
建议你使用按钮的宏功能,

ON宏中置位m30,复位M20

OFF宏中置位m20,复位M30

网友C(2016-11-26):
OFF宏:BITON M30

OFF宏:BITON M20

BITON是置位的意思,相当于SET指令;BITOFF是复位的意思,相当于RST指令。

网友D(2017-12-24):
好好好  攒够了积分再来学习

网友E(2018-03-24):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使用按钮的宏功能,ON宏中置位m30,复位M20...

网友F:
同样学习了,也可以在PLC中用ALT交替指令,或者用计数器交替

网友(2018-08-05):
用上升下降沿不行吗  宏是个什么意思    什么概念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