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做三轴连续轨迹控制LI运动指令

楼主(2016-10-27):
我们项目使用的是Galil MDC-B140-BOX的运动控制卡,要做一个三轴联动的连续轨迹,

查询Galil指令手册,看是使用LI直线插补

LM ABC

LI100,200,300

LI200,300,400,

... ...

LE

BGS

通过查询得知LI数据点数是存在Galil的内部缓存区里面,手册说只能存511个指令,LE结束插补BGS开始运动

那么如果运动轨迹的点数大于511个点呢,该怎么操作

网友A:
“手册说只能存511个指令”

您一定是看错手册了,dmc-b140的缓冲区只能存31条,不是511条

“那么如果运动轨迹的点数大于511个点呢,该怎么操作"

可以在缓冲区填满后开始运动,随着运动的进行,缓冲区会再空出来,然后就是随运动随补充数据,流程大致是下面这个样子,

LM ABC

K=0

#LOOP1

LI 100,100,100

K=K+1

JP#LOOP1,K<32

BGS

#LOOP2

JP#LOOP2,_LM>0

LI 100,100,100

K=K+1

JP#LOOP2,K<1000

LE

AMS

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说只能存511个指令”您一定是看错手册了,dmc...

刘工你好,谢谢你的回答,就是在每次给Galil发位置的时候先查询Galil卡的内存信息。

但是我是用C#对运动控制卡发命令的,能否发#LOOP 这种循环信息。

网友A:
上面只是一个流程的示例而已。告诉您只要发送LI之前可以先检查_LMS就可以无限制的发下去。而上面的程序,是GALIL控制器内部的程序,其中用到的一些指令,是只能用于控制器内部程序的。比如JP,是不能由PC发送给控制器执行的;比如AM,也是不建议由PC发送给控制器去执行的。

网友B:
真的非常的棒,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