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怎么插入图片

楼主(2016-10-27):
台达触摸屏怎么插入图片,我已经把图片加入图形库了,用状态图显示,提示元件读写地址输入不正确。

  怎么设置输密码进入下一个画面?有没有大神帮帮忙的。我用的是Screen Editor 2.00.23。

网友A:
你应该只是添加了图片,并未设置状态图元件地址。

状态图元件读写地址的设置与按钮的元件读写地址设置类似,就是存储的类型不同。

换画面加密码需要在将换画面按钮的使用者权限改高。

网友B(2017-09-15):
我也想知道  图片怎么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