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区温控方案

楼主(2016-10-27):
最近有一加温系统,有近百个加温区,客户让用触摸屏集中控制。现在不知用什么方案比较合理,如温控表,plc,人机还是温控模块,plc,人机。用温控表加485的话,这么多表可以同时和plc通讯吗?用plc专用的温控模块的话,一台主机扩展不了这么多模块吧,求方案和大神们的建议!

网友A:
可以用AH500,一个温度模块可以带8路温度,再远程通信扩展。采样后自动PID调节,30分钟PID就算好了。

网友B:
我做过几十套多温区(30路以下)的温控系统:采用工控机+智能温控表方案,组态软件通过RS485实现实时多温区温控。效果较好:1650度+/-2度。

网友C:
不错啊  挺好的 好好学习。。。。。。。。。。